请问一个安全间距的问题

楼主(2018-02-04):
    常规电路板的线宽及线距分别为 12mil/12mil, 电路中有一颗主要的mcu(IC) 线宽及线距要设定到 7mil /7mil.     同一条网名走到这,规则就要改变。
    记得pads 好像可以设定IC来达到同一条线不同规则。
    allegro也可以设定区来完成。
这个问题一直找不到好的,处理方法,
    不是用  12mil/12mil, 画到 IC脚时关了DRC 就是一直用 7mil /7mil. 来完成整张电路板。

    有无高手可指点小弟,谢谢。

网友A:
mentor和allegro一样,设置区域就可以了。Mentor中叫做rule area

楼主:
谢谢指导我再试看看

网友:
注意是否已经分配了net class,如有, 在 clearance to clearance 需要进行相应设定。

楼主:
  謝謝已經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ntor和allegro一样,设置区域就可以了。Mentor中叫做rule area

正解

网友:
规则方面MENTOR比其它几个软件都强大的,只是相对比较复杂,个人是觉得比ALLEGRO还难。但是可以满足各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