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CAM350中怎么查看异形孔的尺寸?

楼主(2018-02-05):
RTCAM350中怎么查看异形孔的尺寸?

我按Q,然后选中异形孔,显示的数字跟实际差距太大,不知道为什么?
板厂是怎么查看的呢?对分孔图吗?

网友:
板厂一般用genesis 处理光绘文件

网友A:
采用点到点进行测量,按Z扑捉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点到点进行测量,按Z扑捉原点.

好的,我试试。

网友(2018-03-19):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如果分孔图就看分孔图,没有的话可以点TABLE里面看孔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