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已經完成設計後移除鋪銅,沒有鼠線?

楼主(2018-02-05):
請教各位高手
我使用的版本為17.1.9

原本PCB已經設計完成,後來直接移除鋪銅後(VCC or GND),該有的鼠線竟然都沒有出線

但是如果移除的是線段,則鼠線會馬上出現?

請問這是哪裡出問題了?   設定?

後來發現只要再重新進行D N A 指令,就可以出現

但應該只要移除鋪銅後,應該馬上出現鼠線才對,請問各位有何解法?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尽量有个图片,我会尽快帮你解答

楼主:
新增圖片說明

原始設計

原始設計

刪除電源鋪銅但沒有顯示鼠線

刪除電源鋪銅但沒有顯示鼠線

网友:
什么叫鼠线?台湾人么?是不是移除铺铜,没有显示未连接的线?

楼主:
    是的,如你所說

請問你知道原因嗎?

网友(2018-03-19):
    09版AD的把过孔或者器件动一下线就都出来了

网友(2018-04-18):
    AD 的BUG,要动一下线或者孔,或者重新打开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