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P Wizard 10.5在自动生成allegro封装时出错

楼主(2018-02-06):
    如题,使用LP Wizard 10.5在自动生成allegro封装时出现Symbol is missing a refdes.的错误,封装生成失败。再点击生成时,又出现如图的报错。有谁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   是软件问题吗?

楼主:
    试了一下,软件生成demo封装,chip类是可以生成的,但是QFN和其它不少类的demo封装都会出现Symbol is missing a refdes.的错误,比较奇怪

楼主:
    又研究了一下,只要封装焊盘为shape的,都会出这个错误,貌似是因为shape文件是.dra文件,软件误以为需要位号信息,才产生了报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人知道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eda365的skill卸载就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折腾了我一天,也多谢有个牛人的指点迷津。

网友A:
    确定是跟skill冲突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有个问题是自动生成的封装显示不全,报错ERROR(SPMHA1-291): Create symbol has been abor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跟skill冲突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有个问题是自动生成的封装显示不全,报错ERROR(SPMHA1-291):  ...

    是的  你卸载skill再试试,我现在就是在做封装阶段先卸载skill,封装做完后再安装上。

网友A(2018-03-08):
引用 楼主:
是的  你卸载skill再试试,我现在就是在做封装阶段先卸载skill,封装做完后再安装上。

试过  卸载SKILL还是一样的,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  卸载SKILL还是一样的,出问题

那可能跟我遇到的有点不一样了    你可以试下在PCB封装的几个路径里添加“.”的路径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能跟我遇到的有点不一样了    你可以试下在PCB封装的几个路径里添加“.”的路径再试试。

    这个已经添加,在路径上添加“.”是解决封装焊盘不可见的问题,现在的现象是部分封装无法生成,报错,问题不一样

网友:
    我的是卸装了365就好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6195-1-1.html

网友B:
    你把skill设置成不自动加载就可以了,每次要用的时候手动加载

网友(2020-11-11):
引用 网友B:
    你把skill设置成不自动加载就可以了,每次要用的时候手动加载

    请问这个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