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TVS管打负压的问题

楼主(2018-02-06):
单向TVS管打正压没问题,如果打负压的话,TVS管可以看作是普通的二极管,如果打ESD的负压,TVS管是反应速度不够快,反应不过来还是过不那么大的电流呢?
单向TVS管打负压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网友:
打负压导通,将能量引到GND。

网友:
速度不够快 反应不过来

网友A:
    TVS管就是得工作在反向区才能起作用的,单向TVS管与齐纳二极管最为相似,如果打负压的话就不是工作在反向区,浪涌能量都跑到被保护器件上了。如果要过打正负ESD,得用双向T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管就是得工作在反向区才能起作用的,单向TVS管与齐纳二极管最为相似,如果打负压的话就不是工作在反向区 ...

打负压的时候能量不能从TVS管的正极流向负极吗?(类似于普通二极管)单向TVS管打正压的时候是一个TVS管,打负压的时候等效于一个普通二极管
其实双向TVS管,不论是打正压还是打负压,都等效于一个普通二极管加一个TVS管,电流要流过双向TVS管里的普通二极管,说明这个二极管的过流能力和相应速度应该是能满足ESD要求的啊
只不过单向TVS打负压的时候没有钳位电压而已,能这么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负压的时候能量不能从TVS管的正极流向负极吗?(类似于普通二极管)单向TVS管打正压的时候是一个TVS管 ...

打负压的时候能量是从正极流向负极,但是负极是接在被保护器件上的,且缺少那个工作在雪崩击穿区的齐纳二极管,无法吸收能量从而导致脉冲功率全部释放在被保护器件上;TVS管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关键在于能快速将浪涌能量释放到地平面,使电压钳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很显然打负压单向TVS管无法满足,你从能量的角度而不是钳位电压的角度的去理解比较好

网友B:
    Unidirectional versus Bidirectional Protection

    好好的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idirectional versus Bidirectional Protection

好好的看一下吧!

    狗兄看看这张图,这是TVS阵列的一种拓扑,TVS阵列能过ESD负压测试,电流的路径如图所示,打负压的时候也是只过了一个二极管,
为什么这种结构能抗负压呢?跟单向的TVS效果应该是差不多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兄看看这张图,这是TVS阵列的一种拓扑,TVS阵列能过ESD负压测试,电流的路径如图所示,打负压的时候也 ...

Avalanche TVS to a Diode Array

网友:
    C:\Users\Ryan\Desktop\q

网友:
    单向TVS,打负压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