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电路设计得有问题吗?

楼主(2018-02-06):
现在软件调试,D4的指示灯不能点亮,请问是什么问题呢?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谢谢!

软件设置不了全部灯亮

软件设置不了全部灯亮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D4 是藍色燈嗎?

网友A:
呵呵,电阻数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电阻数量不够

请问怎么不够呢?

网友:
LED并联多了电流难以控制

网友B:
这灯的规格多少  可以换小电流灯试试,  另外这个电路有点费劲-。- 多用了4个IO  浪费

网友C:
电阻值要调一下吧,LED有的并联多有的没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的规格多少  可以换小电流灯试试,  另外这个电路有点费劲-。- 多用了4个IO  浪费

请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的规格多少  可以换小电流灯试试,  另外这个电路有点费劲-。- 多用了4个IO  浪费

红色的数码管,D1到D6为蓝色LED灯0603.D7和D10是红色0603的LED,D8和D9为绿色0603的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值要调一下吧,LED有的并联多有的没并联。

红色的数码管,D1到D6为蓝色LED灯0603.D7和D10是红色0603的LED,D8和D9为绿色0603的LED。请问怎么调?

楼主:
红色的数码管,D1到D6为蓝色LED灯0603.D7和D10是红色0603的LED,D8和D9为绿色0603的LED。请问怎么调?

网友:
我的做法是,4.7k电阻和330r电阻都不要,把1k电阻改为3k,在3.3v前串两个二极管M7做压降。整个电路只需要两个M7,四个电阻和四个三极管,简单实用。

网友:
看看他们工作电流多少  你算算全部开启后,电流能满足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蓝色的

藍色 LED 的順向導通電壓Forward Voltage Current)在 3V 左右,紅色 LED 只要 2V 左右。

Q4 S8550 三極管導通 VCE 可能會有 0.4V ~ 0.5V 左右的壓降,3.3V 電源全部被吃掉而不亮。

把 Q4 S8550 改為 MOS 管控制看看,但有可能像 A  版大講的那樣,這組的燈因電流不一樣,亮度和其他組有差異,所以 D4 的限流電阻最好和其它的 LED 分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藍色 LED 的順向導通電壓(Forward Voltage Current)在 3V 左右,紅色 LED 只要 2V 左右。

Q4 S8550  ...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不同色的 LED 順向導通電壓VF︰Forward Voltage)不同,設計上宜安排同色的 LED 使用同一組限流電阻。

最好是每顆 LED 都有自己的限流電阻可做調整,樓主的產品應該是不介意亮度差異。否則遇到問題,這種電路無法做調整的。

而藍色 LED 的順向導通電壓VF︰Forward Voltage)特別高,電路設計上要注意壓降別被其它器件給吃掉了。

网友(点评):
大神, 一点即中, good job.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的有问题,且不说三极管导通时落在灯上的电压够不够灯的VF电压,就算够的话,第一组灯点亮之后,如果再点亮第二组灯,第一组灯的亮度就会下降,因为电阻上的电流因为第二组灯导通而增加,导致电阻上压降增加,灯两端的电压就相应降低了。

网友(2018-03-31):
    不知道你这电路是做什么用,所以也不知道你这么设计的原因。 如果只是指示灯的,串联二极管分压,程序扫IO即可。6030的LED不要都少电流吧,用不着加三极管。

网友(2018-07-25):
    单片机的灌电流够吗?

网友:
    主要考虑单片机引脚电流情况,是不是可以支持这么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