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线的时候,线显示上会断节,两节之间还有一根小斜线,是什么回事?什么意思?

楼主(2018-02-06):
(图片)

网友A:
只是节点显示问题而已,无需担心。不想那样显示就设置下就行了!将图片箭头处那个勾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节点显示问题而已,无需担心。不想那样显示就设置下就行了!将图片箭头处那个勾上即可!

大佬,又是你啊,非常感谢!

网友B:
实际上已经是转了弯的线了,把这个打开,重新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已经是转了弯的线了,把这个打开,重新画

我后面也明白了,是一段转弯的小线段。。。非常感谢。。

网友C:
拉线的时候右击鼠标,Enhanced PAD Entry不要勾上……

网友:
这么多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线的时候右击鼠标,Enhanced PAD Entry不要勾上……

谢谢,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