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fr4导热系数,及过孔度铜厚度

楼主(2018-02-08):
    平常pcb制作用的fr4的导热系数是多少,过孔的镀铜多厚?

网友:
    FR-4 导热系数0.2 左右,平均过孔铜厚25um

网友:
    导热系数没想查到,过孔铜厚,IPC2级标装 ,一般20-25um

网友:
    General through hole wall plate thickness is 1mil

网友:
    导热系数和具体的材料有关吧。

网友(2018-07-10):
    孔铜 的二级标准IPC里面是最小18um,平均20umm,三级是最小20um,平均25um。

网友(2020-01-06):
    孔铜IPC-2最小18um平均20um IPC-3最小20um平均25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