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封装时如何根据坐标点一次性放置所有pad

楼主(2018-02-08):
做元件时,客户提供了所有pad的坐标点,是否有skill或方法可以根据坐标点一次性放置所有的pad,pad只有一种。

网友:
录制并编辑script吧。。

setwindow pcb
generaledit
add pin
setwindow form.mini
FORM mini pad_browse
fillin "B175_60M185_70" (焊盘名)
setwindow pcb
pick grid 0 0 (坐标)
pick grid 1 1 (坐标)
pick grid 2 5 (坐标)
pick grid 5 10 (坐标)

done
generaledit

网友:
這個動作應該是在建零件.
其實可以使用 CSV 格式載入 , Allegro 有提供這個載入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