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 开电气隔离槽 PCB图中如果表述?

楼主(2018-02-08):
AD18中无法在禁布层画线,我想在板上设计几个电气隔离槽,不能金属化。应该如何在PCB图表述出来呢?

摸了几天,总算找到了在禁布层画线的方法,原来在AD18中不能直接在KeepOutLayer上画线,要通过菜单Place放置Keepout下的线条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画板框,画禁布区 ,另外再标注下

网友:
在M1层画一个槽线就行了,制板的时候会开槽的!   AD18现在还是不是很顺手, 又换回17了

楼主:
摸了几天,总算找到了在禁布层画线的方法,原来在AD18中不能直接在KeepOutLayer上画线,要通过菜单Place放置Keepout下的线条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是将KeepOutLayer层作为禁止布线层,将Mechanical1作为外框和开槽层。并在制板文件中说明。

网友:
在任意机械层画线,然后“TVB”转化为开槽就可以了。切记在出资料时一定选上对应的机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