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厂树脂屡有塞的孔为什么会有裂纹和洞的

楼主(2018-02-08):
问了下别人说是在塞的过程有气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个人理解哈,气泡本来就存在的,只是没有弄干净吧,例如手机贴膜,是不是要把气泡弄干净才能贴好?

网友:
本身的填充空隙或烘烤后造成

网友:
不是真空塞的吧。

网友(2018-04-11):
#在这里快速回复#树脂塞孔则是通过将过孔孔壁镀铜后再灌满环氧树脂,最后在树脂表面再镀铜,效果是孔可以导通,且表面没有凹痕,不影响焊接

网友(2019-04-25):
属于工艺不良,是板厂的问题

网友(2020-01-06):
工厂问题,压力不够,真空树脂塞孔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