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DDR3L是否需要做端接?

楼主(2018-02-10):
单片DDR3L的地址线和控制线是否需要做端接,上拉至VTT?
如果不用端接的话,地址线和控制线是否可以通过源端串电阻来满足信号完整性来实现?

网友A:
我记得以前设计我们好像都是对控制线 地址线做端接上拉到VT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设计我们好像都是对控制线 地址线做端接上拉到VTT的

单片DDR3也是做上拉到VTT的端接吗?

网友B:
不需要,千万不要端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千万不要端接

为啥?之前遇到过问题吗?

网友C:
看你是用 Tree 或是 Fly-By 的架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是用 Tree 或是 Fly-By 的架構

老大,我说的是单片的DDR3L,因此不存在什么fly-by和T型拓扑结构了,并且是工业场合应用,对可靠性要求比较高,我感觉还是用终端上拉到VTT的这种端接模式要好一些

网友D:
目前我们的DDR3一般都Adress/Control是不需要上拉了,工作都正常。但是这应该与各个主CPU的要求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们的DDR3一般都Adress/Control是不需要上拉了,工作都正常。但是这应该与各个主CPU的要求有关。

你们用的几片DDR3?时钟频率跑到了多少?

网友(点评):
2片,只有460MHz

网友:
单片不需要,应用求稳妥的话可以把ODT打开。我们之前用DDR3和DDR3L都没有做端接,而且也都通过的chamber的高温低压(高温80度,低压1.425V)测试。DDR工作是否稳定还是得看你的走线或者说DDR参数是否合理。

网友(2018-03-26):
我觉得单片点对点的话可以用源端串阻来阻抗匹配啊,可以仿真看结果,但是仅限理论,没实际项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