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放一个两端接地的肖特基二极管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8-02-10):
如图

热心人!: 5.0
車載應用嗎???找到一個可能的答案。^_^
热心人!: 5
消耗庫存!>_<|||

网友A:
第一步:点击两边网络看看网络名是啥?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或者是两个不同的网络?
第二步:查看布局的位置看看吧。
第三步:你前面那位大神特意做点奇奇怪怪但又不影响功能的电路在板卡上,防止第三方直接抄PCB,让别人不能够进行剽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点击两边网络看看网络名是啥?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或者是两个不同的网络?
第二步:查看布局的位置 ...

第一步:点击两边网络看看网络名是啥?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或者是两个不同的网络?---是一模一样的,都是GND
第二步:查看布局的位置看看吧。---具体位置放置在2.4G WIFI/BT 射频线(top层)背面(bottom层)的一块完整的地上,PCB共4层,靠近板边,边上是WIFI/BT天线。
第三步:你前面那位大神特意做点奇奇怪怪但又不影响功能的电路在板卡上,防止第三方直接抄PCB,让别人不能够进行剽窃

网友B:
防止地电平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止地电平相差太大

什么原理?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原理?能具体说说吗?

二极管正向导通原理啊,有压差就导通了,导通后左边的地相对右边地的电平就下降了

网友C:
这个设计者是卖二极管的,所以找个地方把二极管用上,不影响功能又能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者是卖二极管的,所以找个地方把二极管用上,不影响功能又能出货。

不是吧?做产品的,不是做二极管的厂家做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正向导通原理啊,有压差就导通了,导通后左边的地相对右边地的电平就下降了

不是,这个二极管贴在完整的地平面上,不存在压降吧,在直流情况下肯定是没有压降的,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场景能有压降。

网友D:
根据我十年经验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十年经验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二极管贴在完整的地平面上,不存在压降吧,在直流情况下肯定是没有压降的,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 ...

如果真的是這樣,有兩種可能性。
  • 板子上若有相同的器件︰
可能是維修用的備品,看過有人這麼做,就把它打在板子上,需要時就拆下來用。
  • 板子上若沒有相同的器件︰
有可能是某個人犯錯造成過多庫存,企圖掩飾過失。不要認為不可能,業界這種爛貨也是有的。

网友:
    楼主应该把整个电路图贴出来,这样可能就好判断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真的是這樣,有兩種可能性。

  • 板子上若有相同的器件︰
  •
    嗯,多谢分析~
我也问过一些人,有的说是这个器件比较高,又便宜,有可能是做结构保护,等过年了问一下客户。

网友F:
    网络名称是不是不一样啊,二个共地连一下二极管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是要costdown ,有的整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络名称是不是不一样啊,二个共地连一下二极管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网络名一样,PCB上就是一块覆铜的整地。

网友G:
会不会就是当做一个gnd的测试点用的,最后焊的时候不焊二极管而是喊上一根短的电阻腿,方便测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就是当做一个gnd的测试点用的,最后焊的时候不焊二极管而是喊上一根短的电阻腿,方便测量用

确实焊接了二极管

网友:
    有没有全部的图啊?

网友:
    不清楚 除了是两边不是一个地 用来防护的

网友:
    感觉不是电路功能应用,而是其它用处

网友H:
    电阻电容二极管的高度都不一样,用这些来做限高、定位对于后续的生产加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我就用过拿电容来做限高用,虽然多花了几分钱,但在生产上赚回来多得多

楼主(2018-03-12):
引用 网友H:
    电阻电容二极管的高度都不一样,用这些来做限高、定位对于后续的生产加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我就用过拿 ...

网友(2019-03-20):
    确保GND偏移不是太大,当有电机或者大电流流过时,会把某一GND抬高,最好看一下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