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動增加Etch shape,但老是跑到Bound. 層面

楼主(2018-02-12):
請較高手, 當我手動增加 Etch shape, 但該Shape 老是跑到Bound 層面, 請問是發生什麼問題了?
謝謝

楼主:
做完Database check 之後,結果還是一樣,請問高手知道原因是什麼嗎?

楼主:
已找到原因了

网友:
铺的是动态shape吧,查看下附近是否有其他shape与它干涉啊?如有,可以选择你需要的shape,右击选择Raise priority,提高那个shape的优先级,使它显示出来。

楼主:
所有的Pad 都設了 Thermal relief connects,所以shape 鋪上去會避開, 當shape 面積不夠大時, 剛剛畫的shape 自然跑到 boundry

网友:
這是啥跟啥 , Boundry 是用來表示你的動態銅所繪製的區域 , 但不代表真正的銅箔就是長這樣子.
你可以這樣想像 , Allegro 的舖銅動作就像在該一個游泳池 , 銅箔就是裡面的水.
你要的只是 Shape , Boundary 通常是關閉不顯示也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