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工程里,DSN文件内的原理图全部丢失?

楼主(2018-02-21):
保存工程并退出,之后再次重新打开工程,偶尔会出现如上图左边的情况,DSN文件内,原理图文件全部消失不见。右边是备份过的相同文件,右边有4张原理图,左边没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挺高的,一两天出现一次,谁知道是什么情况不?软件是cadence 16.6 补丁是104,不过跟补丁应该没关系,没打补丁的时候好像也有过类似情况。

楼主:
emmm.................网上查了一堆,还是没找到原因,不过找到了个解决办法: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pcb-design/26164/allegro-design-entry-cis-schematic-sheets-disappeared
把同文件夹内的 *.DBK 备份文件重命名成 *.DSN,然后重新载入,据说能解决,不过我刚才不小心把我自己备份的文件覆盖了出问题的文件了,就没办法尝试这解决办法到底行不行了。如果有谁有同样问题,可以试试。

但是这个问题很频繁出现啊,有谁知道怎么解决不?总这么调入备份文件也麻烦啊,万一哪天备份文件也崩了怎么办?

网友A:
可能是电脑内存或则硬盘有问题.换台电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脑内存或则硬盘有问题.换台电脑试一试.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两台电脑都有过类似情况,而且网上也有人是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在最近一两个月也突然出现了,原因不明……貌似ORCAD软件保存原理图退出后莫名地把.DSN文件清除了,没办法,只好将备份的.DBK文件后缀改回原本的.DSN格式,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后的.DBK文件名还会多出一段“_0”,记得也要删去……有这种问题的话,软件设好自动保存时间……然后祈祷不要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