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 Skill V2.4和OrCAD Library Builder16.6.31和LP Wizard10.5冲突

楼主(2018-02-21):
最近根据EDA skill的提示升级成V2.4版本,,结果没高兴多久,,生成封装的工具orcad Library Builder16.6.31和LP Wizard10.5在生成封装的过程中一直报错,生成不了,看了下报错的说明,然后把EDA Skill V2.4给卸装了,于是顺利的生成封装,,,,具体原因还不清楚,先给大伙说明一下情况。

网友A:
把skill改成手动启动,完美解决~
config.ini修改
EDA365_Skill.NoAutoLoad = t
EDA365_Skill.NoReLoad = nil
EDA365_Skill.AutoUpdate = t
axlSetAlias("~E" "EDA365_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kill改成手动启动,完美解决~
config.ini修改
EDA365_Skill.NoAutoLoad = t

果然,,,多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果然有高手能搞定

网友B:
EDA Skill V2.4版本是不是只有三级会员才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A Skill V2.4版本是不是只有三级会员才可以使用?

  论坛里面有2.3的,之前可以下载,然后可以在线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