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lvin connections 求解释

楼主(2018-02-23):
在一份资料上看到了Kelvin connections ,网上看了下资料不太详细,哪位大神能详细解释下 多谢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元宵節前都還在過年,請耐心等候!^_^

网友A:
狗幫模電學雜記!

Kelvin Connection.pdf

网友B:
电流采样的走线与采样电阻的两端相连,保证采样得到的电压是被采样电流在采样电阻上形成的压降,避免被采样电流在PCB走线上的压降导致的误差。另外,两根电流采样线最好平行走,长度保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采样的走线与采样电阻的两端相连,保证采样得到的电压是被采样电流在采样电阻上形成的压降,避免被采样 ...

多谢 学习了

网友:
四线法测电阻的那种接法

网友(2020-05-18):
    刚好也看到了这Kelvin connection,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0-07-21):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A:
狗幫模電學雜記!

楼上说的对呀

网友(2023-05-09):
    學習了!!  站內搜尋kelvin居然只有兩篇文章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