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gerber

楼主(2018-02-23):
    如果pcb设计的时候,把gnd铜皮和pgnd铜皮 强行连接在一起的话,生成gerber文件,发给pcb加工厂商,pcb厂商是不是只能看见一个网络?& o7 q/ z, H& ~8 v; G

网友:
    我觉得,加工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网络,就看板厂是否会比对IPC网表了。

网友:
    在图纸显示上是一个网络、

网友:
    厂家按你的文件生产。

网友:
    板厂不管你什么信号的,只要是连到一起,他们就按照你gerber来制作的吧

网友:
    板厂会按照gerber 文件制作。

网友:
    如果有发ipc文件给板厂,他们会比对出一处短路现象,并发工程问题让你确认,导入到cam里面是合并成一个铜箔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同事曾经出了IPC给PCB厂家,PCB厂家的EQ里面就会提出来,那个地方的短路是否是合理的设计。通常如果指出GERBER,PCB厂家就会按GERBER, 除非特别仔细的在处理菲林的时候发现了,会提出来。

网友:
    gerber应该没有网络吧,只有形状。

网友(2018-03-27):
    厂家在处理资料的时候,会提出EQ问题,但是最好资料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也避免耽误交期和生产错误的问题

网友(2018-05-08):
    Gerber只是一張張的底片並不會有trace name

网友(2019-04-08):
    负责任的板厂就算你不给他IPC文件,他们也会帮你做通断路检查的。我一般都会给IPC文件,吃过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