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8的 铺铜问题

楼主(2018-02-23):
请教 论坛高手,AD18的 铺铜 和AD14的 铺铜 界面,差别太大,目前不知道如何 重新铺铜;

网友A:
方法多,这说一种。按“*”选铺铜层,点击铺铜区域,选中铺铜,会出现白色铺铜边线,可拖动进行调整。然后按分别按T G R三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多,这说一种。按“*”选铺铜层,点击铺铜区域,选中铺铜,会出现白色铺铜边线,可拖动进行调整。然后 ...

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还在用10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