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下图像ISP芯片有哪些厂家或型号,谢谢

楼主(2018-02-23):
请帮忙推荐一下图像ISP芯片有哪些厂家或型号,谢谢。
主要是用于连接没有ISP的图像传感器用途

网友:
    富瀚微,是不是这个

楼主:
    是图像传感器的ISP芯片

楼主:
非常感谢,另外,问一下有没有更详细的软件配置等相关的资料文档

网友:
SociaNext, ST, Onsemi都有,国内的一家叫什么chip的也有,最大可以做到5M。找找吧

楼主:
    还有其它厂家吗?谢谢

网友:
    A 版大所說的暗蝦密On Semiconductor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ISP资料

网友(2018-07-25):
目前做ISP做的好的也就OV,ON,SONY这几家了,主流的都是他们的。

网友(2020-05-24):
ISP芯片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