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助了,自己做的过孔用不了呢?

楼主(2018-02-23):
这是我做的过孔,保存的时候会弹出警告,在CM里也用不了。

这是别人做的,有层信息,我的怎么会没有呢?

楼主:
选错名字了,应该选v_*****长长一串的另一个焊盘,不过也是同样情况,用力用不了,没有层信息

网友A:
    做过孔的时候,把GND和PWR层删掉。内层只留default internal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flash有加到库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flash有加到库里面吗?

flash加到库里面了。是GND和PWR层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孔的时候,把GND和PWR层删掉。内层只留default internal就可以了。

啊,删掉了,的确能用了!非常感谢!。。我把系统自带的过孔打开开了看,也只有三层。。。。为什么不用加中间自定义的两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删掉了,的确能用了!非常感谢!。。我把系统自带的过孔打开开了看,也只有三层。。。。为什么不用加 ...

    Default internal就是指的默认的所有内层了。如果你再加个GND和PWR,那这个过孔只能用在你的叠层是top/GND/PWR/bottom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ault internal就是指的默认的所有内层了。如果你再加个GND和PWR,那这个过孔只能用在你的叠层是top/GN ...

原来如此。。。。

网友:
    做孔的时候你打开一个新的做就不会这么郁闷了!只有顶底层的那种。

网友:
    通孔via 内层自动增加

网友:
    层面不匹配,去掉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