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Sigrity SI 仿真问题,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2-23):
打开allegro Sigrity SI 软件执行如图A3所示。然后做个简单的仿真,如图A1所示操作,出现图A2的样子,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出现:Faild to find path for the specified command: systemsi.exe(未能找到指定的命令道:system.exe)

A3

A3

A1

A1

楼主: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安装的路径不一样,仿真的时候报的一些错误。有三种方法修改
方法三:打开ENV文件进行修改,我的env文件在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

网友(2019-11-27):
大哥你的微信号是多少,这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网友(2020-01-07):
我按照你的方法没有成功,能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2020-03-02):
    我按照你的方法也没有成功,能给解答一下可能的原因吗

网友A(2020-04-08):
    非常感谢啊,我的按照第一种方法成功了,路径不对,吧路径设置一下就可以出波形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啊,我的按照第一种方法成功了,路径不对,吧路径设置一下就可以出波形图了,

你好,请问第一种方法中的路径要改成什么路径呢?是env所在路径还是别的什么路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第一种方法中的路径要改成什么路径呢?是env所在路径还是别的什么路径?

就是Setup下面的Sigrity路径,因为Sigrity调用的路径不正确(就像做PCB一样,PCB的封装库路径要正确,要不也会报错)

网友(2020-09-09):
引用 网友A:
就是Setup下面的Sigrity路径,因为Sigrity调用的路径不正确(就像做PCB一样,PCB的封装库路径要正确,要不 ...

您能说具体一点吗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是哪个路径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安装的路径不一样,仿真的时候报的一些错误。有三种方法修改
方法三:打开ENV文件进 ...

为什么我的SPB文件夹里没有ASI这个文件夹啊

网友(2020-11-23):
    我用的是17.2 ,SPB文件夹里也没有ASI这个文件夹啊,是没有安装完全吗?

网友:
    我用的是17.2,SPB文件夹里也没有ASI这个文件夹,是没有安装完整吗?

网友(2021-05-14):
    楼主,我的是allegro 17.2没找到你说的文件,能说下解决办法吗?

网友(2021-10-18):
我用第一种方法成功了,我的Cadence_Sigrity的安装目录是D:/Cadence/Cadence_Sigrity_2015;路径设置如下图。记住设置完之后一定要关闭软件重新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