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安装16.6时有没有出现此类问题,如何破?

楼主(2018-02-24):
求教各位大神,重新安装16.6时,遇到下图的问题,可是我的程序里面都已经删掉了,为什么还有此类问题出现?怎么处理?难道是要将系统重新安装吗?

网友:
把安装目录也删除试试,同时删除环境变量设置。

楼主:
全部删除了,我连注册表里面和cadence、orcad之类相关的都删了,重装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现在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A:
我以前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无解,最后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无解,最后重装系统了

是的,我重装了系统,现在16.6能用了

网友:
主要是版本卸除不干净

网友:
    这种情况是卸除不干净引起的

楼主:
    cadence最好少卸载,不然会出现各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