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原理图的问题,用过的来看看

楼主(2018-02-24):
allegro design entry HDL 和allegro的交互。举例如下:图一原理图,如何操作框选原理图中一个模块的所有元件,同时图二PCB中能选中这些元件。

目的:为了一开始快速抓取同一模块的所有元件。
或者有什么其他快捷方法吗?

现在尝试过得方法给大家看一下:
一、1.pcb中下move命令,
2.原理图中单机单个元件,
3.pcb中这个元件可以移动
二、
1.pcb中move命令
2.框选整个模块的器件,原理图中器件都被选中(有截图)
3.pcb中器件未被选中;

如何操作选中原理图中这些元件

如何操作选中原理图中这些元件

同时pcb中也能选中

同时pcb中也能选中

框选整个模块的元件

框选整个模块的元件

元件被选中

元件被选中

网友A:
可以的,原理图设置里 勾选交互那个选项

网友:
很久没用了HDL

网友B:
手里没有HDL的原理图,我记得是菜单栏有个命令是GROUP?它的下拉菜单有很多种选择,你可以选择异形,有方形的框选,你框选中原理图之后,把鼠标放在其中一个器件上点右键还是左键,你都试试,你选中的东西就闪啊闪啊,然后就在PCB这边选中了,很久没有用了,我也是凭借记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原理图设置里 勾选交互那个选项

你说的是orcad captur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没有HDL的原理图,我记得是菜单栏有个命令是GROUP?它的下拉菜单有很多种选择,你可以选择异形,有方形 ...

你在回忆下,是pcb中能选中整个group,还是只选中鼠标单机的那个元件?
目前我能实现原理图中鼠标单机一个元件,pcb中选中一个。最大的困扰就是不能一起选中。

网友C:
    记得批量选取器件后,需要点击鼠标的中间键才能完成命令,HDL是可以批量选择映射PCB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印象里 需要点一下 鼠标滚轮 中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批量选取器件后,需要点击鼠标的中间键才能完成命令,HDL是可以批量选择映射PCB的 你可以试试

操作:1.框选元件;2.单击鼠标滑轮 弹出告警信息。
有哪里需要设置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操作:1.框选元件;2.单击鼠标滑轮 弹出告警信息。
有哪里需要设置一下吗?

    有些时间没用HDL了  你可以尝试把其它属性关掉就留器件显示,框选后右键DONE 然后再按中间键 还是直接按中间键 记得不太清楚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时间没用HDL了  你可以尝试把其它属性关掉就留器件显示,框选后右键DONE 然后再按中间键 还是直接按 ...

    还是没研究出来,非常感谢能回答我的问题。以后有机会接触hdl了一定要试一试。再分享一下

网友D:
pcb里面是move命令然后到hdl里面group命令框选器件,然后右键done,然后左键双击,双击的时候鼠标要放在电容或者电阻上面,否则有可能不能选中,这样操作了以后能看到原理图里面选中的器件一闪一闪的。就选中成功了,pcb里面就可以移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回忆下,是pcb中能选中整个group,还是只选中鼠标单机的那个元件?
目前我能实现原理图中鼠标单机一 ...

整个GROUP,你只能选中一个是你没点对。

网友:
    就是喜欢大家问问题,解答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里面是move命令然后到hdl里面group命令框选器件,然后右键done,然后左键双击,双击的时候鼠标要放在电 ...

oh,my god!终于搞定了。超级感谢,太帅了

网友E(2020-09-02):
请问谁知道HDL画的原理图怎么转成allegro可以导入的网表吗?

网友(2024-01-18):
    可以加我qq 961953098 不,我最近有个hdl的项目根本不会用这个原理图软件,请你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谁知道HDL画的原理图怎么转成allegro可以导入的网表吗?

    你看看package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就是allegro可以识别的网表

网友(2024-09-02):
    想了解下HDL如何和PCB editor进行更进一步的交互,比如PCB 导入元件能够按照页数直接分类好,类似group功能,这样能实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