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MC layout guide

楼主(2018-02-24):
求助 eMMC layout guide,谁有这方面的文档 153 pin BGA的eMMC layout指导。就是哪些信号做阻抗,做好哪方面隔离等,我在规格书里没看到任何关于layout方面的,第一次画这个,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三星的芯片吗?其实不需要特别的注意,复核一般走线就行,一般EMMC与主芯片靠的很近,它的存储速度,那些线,你做不做等长都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芯片吗?其实不需要特别的注意,复核一般走线就行,一般EMMC与主芯片靠的很近,它的存储速度,那些线 ...

eMMC按规范很多NC引脚,不做HDI板走不出来,但是找了很多参考都不是HDI板盲埋孔,他们就直接连NC脚出来这是为什么?

网友B:
按照一般的走线走就行,11根数据地址时钟线我们一般做到300mil 以内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eMMC按规范很多NC引脚,不做HDI板走不出来,但是找了很多参考都不是HDI板盲埋孔,他们就直接连NC脚出来这 ...

那个NC管脚确定是没用的话,这样做就是为了不打孔能走出线来。我也是这么做的。埋盲孔增加加工难度和经费,目前我都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NC管脚确定是没用的话,这样做就是为了不打孔能走出线来。我也是这么做的。埋盲孔增加加工难度和经费 ...

我是cadence话的这样的话,不就需要修改原理图 把那个NC脚改成一样网络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cadence话的这样的话,不就需要修改原理图 把那个NC脚改成一样网络才行?

如果走线出不来,可以将挡住的空PIN挪掉够出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走线出不来,可以将挡住的空PIN挪掉够出线即可!

还能挪掉?难怪我看参考少了一个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挪掉?难怪我看参考少了一个PIN,

可以的!但不要全部都挪了,需要的挪掉足够出线就好了!还有的做法就是不挪掉,将孔PIN短接走线出去,都可以!

网友:
需要确认清楚NC掉的脚是否连上去没问题就行

网友E:
    不用HDI制作,TOP面的线宽间距搞成3mil就可以了,EMMC的DO-D7 CLK CMD 这几根线走线少打via,参考层尽量完整,走同一层,等长误差小一点就没有问题了,EMMC芯片离CPU尽量的近,长度越小越好,CLK线距离其他信号3W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HDI制作,TOP面的线宽间距搞成3mil就可以了,EMMC的DO-D7 CLK CMD 这几根线走线少打via,参考层尽量完 ...

    3mil太细了 我这的板厂做不了

网友(2019-07-24):
    布局要求:
    1、 Data, CMD, CLK & RCLK bus trace length mismatch should be minimal (up to +/-1mm).
2、It is recommended to layout e.MMC signals with controlled impedance of 45-55 Ohm。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B:
按照一般的走线走就行,11根数据地址时钟线我们一般做到300mil 以内就可以

请问下 这里的300MIL以内是 线长误差 还是线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