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怎样切换中英文?

楼主(2018-02-25):
xpedition怎样切换中英文?

网友A:
原理图:
在settings窗口的高级选项里,找到“语言”项,在下拉选项里选择English,然后重新启动原理图工具。
xPCB Layout:
1、 设置环境变量MGC_PCB_LANGUAGE=English.
2、 删去Expedition.wsp
3    重新打开Layout工具

您好,请问在哪里删去Expedition.wsp,谢谢

网友(2018-11-28):
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2021-04-06):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在settings窗口的高级选项里,找到“语言”项,在下拉选项里选择English,然后重新启动原理图工 ...

版主给力

网友(2022-03-30):
原理图:
    在settings窗口的高级选项里,找到“语言”项,在下拉选项里选择English,然后重新启动原理图工具。
xPCB Layout:
    1、 设置环境变量MGC_PCB_LANGUAGE=English.
2、 删去Expedition.wsp
    3    重新打开Layout工具

网友(2022-06-22):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在settings窗口的高级选项里,找到“语言”项,在下拉选项里选择English,然后重新启动原理图工 ...

    你好,请问在哪里删2、 删去Expedition.w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