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C的设计(急急急)

楼主(2018-02-25):
如何使用allegro设计FPC板,只是布局布线要求,材料要求不同吗还是,输出gerber文件也与一般常规PCB板不同

网友:
    和正常设计一样的。

网友A:
    设计按正常板子一样设计,具体看一下只是当做连接排线使用?还是FPC上需要布大量器件?做连接线的,多注意下接插座子的补强以及结构空间。

网友B:
    allegro 的使用过程是一样,制作说明文件中注明是FPC 就好。

网友:
    流程没有区别,只是设计时有一些细节要注意,比如网格铜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按正常板子一样设计,具体看一下只是当做连接排线使用?还是FPC上需要布大量器件?做连接线的,多注意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 的使用过程是一样,制作说明文件中注明是FPC 就好。

感谢,有没有参考说明呢?类似于软硬结合板的制作层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有没有参考说明呢?类似于软硬结合板的制作层说明

可以直接在DXF 中做标注。比如FPC 的厚度,补强厚度,弯折区,背胶区,背胶型号等等。。。

网友:
Flex PCB :

Manufacturer :
Dielectric material - Polyimide , adhesive
    Placement
    components and vias should placed under stiffener
Routing
Routing Direction is same as flex Bending Direction

网友:
    设计基本是一样的,就是要注意 柔性区不能打孔 ,相邻的2个信号层走线要错开,柔板因为比较薄,弯折之类的,所以一般不单独设计地层,不规则外形要加防撕裂线等

网友:
    还有要考虑补墙,点胶,电磁屏蔽膜等之类,柔板如果需要机贴还要考虑加MARK点 工艺边固定

网友:
    gerber一样,设计规则和材料不一样。

网友:
    在设计上要考虑FPC信号连接的顺序,要和对接的板上对上

网友(2019-05-07):
    柔性区是可以打孔的,只是建议少打孔

网友(2022-08-11):
    有没有教程分享下?正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按正常板子一样设计,具体看一下只是当做连接排线使用?还是FPC上需要布大量器件?做连接线的,多注意 ...

这位大神,可否麻烦发一份allegro的设计操作指引,正急需,十分感谢!

网友:
    制作工艺给你常规的 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