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看这个电路的功能,能详细解释更好

楼主(2018-02-26):
D+,D-电路是什么功能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我觉得就是拉高拉低的功能,是不是识别到外面什么样的设备它就调整什么样的模式

楼主:
这个是接到无线充USB口上的,电也是usb口供进来的

网友:
把这两跟线的电平拉的不一样,就是告诉USB电源供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
识别外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