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下这个电路什么功能,470R电阻,及电容和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8-02-26):
各位大神看下这个电路什么功能,470R电阻,及电容和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热心人!: 5.0
这样问法,把大神都对难住了
热心人!: 5
沒前沒後、沒頭沒尾的要回答什麼東西?@_@!!!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这就是头和尾啊,图纸本身就不全,没办法

网友:
就理解元件的作用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头和尾啊,图纸本身就不全,没办法

那就適合沒頭沒尾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適合沒頭沒尾的分析!

我第一眼觉得可能就是低通滤波器,然后电阻分压送到AD监测

网友(2018-03-28):
像RC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