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不显示对铜皮的避让

楼主(2018-02-26):
如图所示,过孔没有显示对内层地铜皮的避让,但是可以看见过孔的阻焊层,这样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A:
你这要是负片层的话,没有问题,如果是正片的话就短路了(正片的话应该是smoth没有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是负片层的话,没有问题,如果是正片的话就短路了(正片的话应该是smoth没有打开)

谢谢,请问如何打开smoth?

网友:
display  => status  =>shape那一栏的smooth打开,在update一下DRC

网友:
Update the Shape with Smooth

网友:
更新下SHAPE

网友:
最好先DB下

网友:
先确定设置的层面是否为负片,其次是否为静态铜,如果是正片的话, 把静态铜改为动态,会自动避开的。操作因个人方式不同,我见过一个同事即使设置成静态铜也能避开, 但是操作上多2步骤。

网友:
先DB一下,在更新下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