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测量电路

楼主(2018-02-27):
如图所示,是一个血压测量电路,但是小弟不明白里面的失调电路和增益放大电路,及调试方式。请大神讲解。附件链接为百度文档,虽然有解释,但是看不懂啊。
https://wenku.baidu.com/view/ff087026ccbff121dd3683b4.html

网友:
The circuit uses BP01-type pressure sensor and amplifier MAX4472. BP01-type pressure sensor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detection of blood pressure, and is mainly used for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It uses precision thick-film ceramic chip and nylon plastic packaging,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high linear, low noise and external stress of small;it uses the internal calibration and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mode to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stability and repeatability, in the whole range,the precision is ± 1%, zero offset is not greater than ± 300μV. MAX4472 is the MAXIM company's a low power consumption chip which integrates four operational amplifiers.

爽乎?

网友A:
爽到深處無怨尤!

网友(点评):
還好不是爆菊花!@_@

网友:
惠斯登電橋Wheaston Bridge

网友A:
Micro Pressure Sensors & The Wheatstone Bridge Learning Module

爽爽相連到天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爽到深處無怨尤!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就知道你喜歡這句!^_^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 Pressure Sensors & The Wheatstone Bridge Learning Module

爽爽相連到天邊!

谢谢版主,能讲下那个电路的功能吗?我是看不懂那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 Pressure Sensors & The Wheatstone Bridge Learning Module

爽爽相連到天邊!

如图所示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這電路不完全!>_<|||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

A1 和 A2 電路

A1 看起來是顆運放,但畫得不清不楚,所以我說這電路不完全。

ICL7106 Pin 1 和 BP01 Pin 2 是電源管腳,這點可以查閱芯片資料。所以 A1 和 A2 所構成的電路是一個供電電路,這一點從 Vs 的標示也可以得到暗示。

另一點是,ICL7106 的電源可以到 15V,但 BP01 的電源只能到 5V,這也可以推測 A1 和 A2 是一個 9V5V 的電路。

為什麼用運放設計供電線路不清楚,猜測可能輸出的噪聲較小吧?從芯片資料看 ICL7106 只耗 1.5mA 左右,使用一般的運放輸出能力大多有 5mA ~ 25mA,看起來是足夠的。

但如果還要推七段顯示器7-Segment)或是液晶屏幕LCD)或單片機MCU)等其它電路,則是要視狀況而定。

建議樓主不用太執著在此,這個部份設計時應該能用低噪聲Low NoiseLDO 取代。

网友:
沒標號的那個運放電路

這個就簡單了,它是個參考電壓Voltage Reference)。上、下 100K 的分壓,說明參考電壓輸出是 Vs / 2 = 5V / 2 = 2.5V。

中間的 10K 可變電阻是用來調校的,因為 100K 1% 還是有誤差,想要得到精準的電平還是要經過調校。

市面上有參考電壓Voltage Reference)芯片能代用。

网友:
A4 電路

這是個正向放大電路,唯一可能看不懂的地方是,本來該接地的部分都接到剛才那個參考電壓Voltage Refernce)去了。

血壓傳感器 BP01 中的惠斯登電橋Wheastin Bridge)平衡時,兩個電阻分壓點是 Vcc / 22.5V),輸出沒有壓差。

所以  Vcc / 22.5V)是 BP01 兩個分壓點的輸出零點,虛擬地Virtual Ground)的意思。

网友:
A5 的電路

這個也簡單,它就是個運放緩衝OP Amp Buffer)電路,用來隔開 ADC ICP7016 和血壓傳感器 BP01,避免量測時的電流對 BP01惠斯登電橋Wheaston Bridge造成干擾,導致量測不準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

親愛的樓主︰

咱們可以打個商量嗎?

.....
....
...
..
.

你可不可以不要問這種問題啊~???

寫到手快斷掉耶!

网友:
忘了附上芯片及傳感器規格!

网友:
我知道有人會問,那堆運放的狗糧出自何方?

這個文檔大家好好珍藏吧!

网友:
A6 電路

是個運放加法器OP Amp Adder),取出血壓傳感器 BP01惠斯登電橋Wheaston Bridge)兩個分壓點產生的電平差做量測。

网友A:
漂亮!

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模擬是線性輸出。

网友:
附上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原檔!

注意事項︰
惠斯登電橋Wheaston)實際輸出變動範圍不到 1V,運放電路電阻只是隨便塞個值進去,設計時需要配合 ADC ICP7016 調校。

惠斯登電橋Wheaston)的電阻變化也是假設值。

Wheaston Bridge Output Circuit.zip

950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干货慢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模擬是線性輸出。

非常感谢版主孜孜不倦的教诲,小弟现在推导了一下输出,版主及各位大神,看下是否OK。不要烦我啊。
假设R1,R2的分压为V2;R3,R4的分压为V1. U2的输出为Vout ;那么Vout=3V2-4V1+2.5 ?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孜孜不倦的教诲,小弟现在推导了一下输出,版主及各位大神,看下是否OK。不要烦我啊。
 假 ...

抱歉,计算错误,正确是Vout=4V1-4V2+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计算错误,正确是Vout=4V1-4V2+2.5

電阻值隨便亂填,惠斯登電橋Wheaston Bridge)的變化也是假設的,這樣你也能算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计算错误,正确是Vout=4V1-4V2+2.5

小弟的蠢見︰

第一級運放虛擬地Virtual Ground)是 Vcc /2,訊號是以 Vcc / 2 = 2.5V 為零點做放大。

以小弟假設的模型,惠登斯電橋Wheaston Bridge)輸出的中心點也是 1/2 Vcc,V1 和 V2 應該是 1/2 Vcc + x 和 1/2 Vcc - x,輸出相對於中心點做偏移。

V1 x 4 = (1/2 Vcc + x) x 4 = (2.5V + x) x 4 = 10V + 4x

V2 x 4 = (1/2 Vcc - x) x 4 = (2.5V - x) x 4 = 10V - 4x

先姑且不論 V1 和 V2 哪一個是 +x 、哪一個是 -x,電平已經爆了!

网友:
不要烦我啊。

遵命!大家都離你遠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