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感应电路分析

楼主(2018-02-27):
大神帮忙分析下原理
1.这个电路外围的微带线作为电感,与电容串联实现振荡电路2.振荡后影响内部的绕线,将LA~LD的信号放大后给主控处理

如果要做电路仿真,该从何处着手

电感

电感

感应对

感应对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非常强烈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等待大神的出现

网友:
好吧!大家一起等。

楼主:
好吧,我自己琢磨了一下,请大神们批评指正!
        首先数字电路控制LC振荡电路工作,谐振频率f=1/(2π√LC) ,在这里还没看出谐振频率对电路由多大影响,具体有没有呢?
        根据电生磁原理,在外围线圈(电感)中产生在交变的磁场,先分析刚开始电容放电电感储能的这段时间。此时电流的方向为电容到电感的接地端,根据右手守则,磁通量的方向为垂直指向纸内。磁通量Φ=BS,为场强和面积的乘积。并且该磁通量是变化的,是逐渐增大的,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闭合回路中磁通量变化产生感应电流。根据右手守则感应电流在此时指向ABCD节点。感应电流的大小I=B*L,磁场强度与导线长度的乘积。通过bjt共射极放大电路,将感应电流放大。

楼主:
发现一个错误,
闭合回路将阻碍外围线圈磁通量的增大,根据右手守则感应电流在此时由ABCD节点指向平衡点

网友A:
之前做RFID时外部线圈与内部线圈(电路)之间最好挖一些细长孔隔离。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RFID时外部线圈与内部线圈(电路)之间最好挖一些细长孔隔离。效果会好很多。

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没救了,题都还没看懂。

楼主(2018-04-09):
有大神知道 如何仿真该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