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这个电路的输入截止频率是多少,输出呢?哪个范围的信号会放大

楼主(2018-02-27):
如图所示,这个电路的输入截止频率是多少,输出呢?哪个范围的信号会放大

网友:
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說的

网友:
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的器件庫只有妳娘太苛Linear Tech)的型號。LT1413 和 OPA348 類似,GBP = 1MHz 左右,也可以單電源工作,所以我選它來做分析。

网友:
給你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的原檔,到時候如果需要調校,樓主就自己玩吧!

766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說的

这个图说明啥?低频放大?高频衰减?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你對!^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