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铺铜还有待提高吧

楼主(2018-02-27):
这个铺铜边边角角太多了,是我没弄好吗,还是ad本身就不太好处理。以前用mentor就不会这样。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A:
在规则里把polygon与其他铜箔的间距调大一点,以阻止polygon穿过两个焊盘之间的间隙,形成细长分支。
如果分支不多,可以使用place菜单下的polygon pour cutout。

网友B:
如果没有单独为覆铜设置间距规则,覆铜间距是按照默认的间距规则,如果默认间距规则很小,那两个贴片PAD的间距是可能存在覆铜的。所以需要设置一下覆铜间距的规则。
       另外覆铜时本身还有一个选项,可以移除这些毛刺,参考下面的图,将图中箭头所指的数值加大,覆铜那些毛刺就可以去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里把polygon与其他铜箔的间距调大一点,以阻止polygon穿过两个焊盘之间的间隙,形成细长分支。
如果 ...

用polygon pour cutout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olygon pour cutout挺麻烦的

是的,少量使用还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单独为覆铜设置间距规则,覆铜间距是按照默认的间距规则,如果默认间距规则很小,那两个贴片PAD的 ...

我试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C:
多层板铺铜铺到吐血身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层板铺铜铺到吐血身亡

哈哈哈

网友(2018-03-30):
黑色界面挺漂亮的

网友:
我也同感,铺通修铜太浪费时间,不灵

网友(2018-05-24):
习惯了ALLEGRO,再用AD浑身难受

网友:
争取一次铺成,或者用polygon pour cutout呗

网友(2018-06-26):
引用 网友C:
多层板铺铜铺到吐血身亡

多层板,如果内层设置为铜皮,划线就是分割,GND层打孔自动避让,也只需要铺top和bottom的铜吧?

网友:
没办法啊,慢慢改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