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Hyperlynx 仿真PCIE的Hspcie model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2-28):
最近在做PCIe差分信号的仿真,供应商提供了PCIE RX和TX 端的hspice 模型。 在分配模型时遇到发现多出来几个port,不知道该怎么选择circuit connection(如下图红色圈起来的部分),Hspice model 文件中的定义如下,但实际芯片没有data_in 和comp_p/m这几个pin脚,还请大侠指教要怎么分配connection8 q& \0 J, O, i& F! J

网友(2021-01-12):
    之前添加其他模型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