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介质强度问题

楼主(2018-02-28):
最近做一个以太网的介质强度测试,电源线对以太网2000V的介质强度fail,电源线对PGND介质强度2000V测试OK,PGND对以太网500V介质强度测试OK。系统采用AC220V供电,DGND与PGND采用多点接地(共地)。

测试电源线对以太网时发现PCB上RJ45的引脚间有放电现象,
查看PCB发现网变后端的PGND没有掏空,PGND层与RJ45引脚间距只有10mil。
怀疑是PCB设计上的问题引起的介质强度测试fail。

那么在电源线对PGND测试OK的情况下,怎么会导致电源线对以太网测试fail的呢?

网友(2018-09-28):
请问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想知道, 变压器外侧的以太网线是要铺地还是要挖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