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台电脑,可以将cadence16.3与cadence16.6共存吗?

楼主(2018-02-28):
求教各路大神……我在电脑上面同时安装了cadence16.3与cadence16.6,但是双击打开16.6的PCB时出现下图的问题;可是啊,在我的安装系统里面还是可以打开软件的,意思就是cadence16.6还是可以使用的,就是没有办法双击打开;
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类的问题吗?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哈哈,找到原因了,跟大家共享一下啊!
打开注册表(运行=》regedit),继续点开HKEY_CLASSES_ROOT,找到applications=》alllegro.exe=》open=》command,将里面的数据改到cadence16.6的安装目录下,就完成啦!

网友:
可以,我电脑上安装的就是16.3,16.6,17.2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看是不是你装的不对。或者你可以找一下阿里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看是不是你装的不对。或者你可以找一下阿里狗啊。

我的16.3和16.6是装在两个文件夹下的,所以软件的读取会有冲突,现在只要将注册表里面读取的路径换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可以并存的,通过SWITCH切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找到原因了,跟大家共享一下啊!
    打开注册表(运行=》regedit),继续点开HKEY_CLASSES_ROOT,找到 ...

你把路径换成16.6的 解决了16.6双击打开,那16.3可以双击打开吗?我之前装的2个版本,原理图都可以双击打开,但是PCB只能有一个双击打开,另外一个需要在单击安装目录下的相应应用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路径换成16.6的 解决了16.6双击打开,那16.3可以双击打开吗?我之前装的2个版本,原理图都可以双击打 ...

    现在用不到16.3了,就先放着,后面还要双击打开的话,再到注册表里面修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