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计隔离问题

楼主(2018-03-01):
问题描述:我们现在DSP是16路的,用了10路去采集10路模拟信号,这10路模拟信号由外部提供的模拟地。现在要增加4路电压信号,但是这4路电压信号有专门的回路地。现在要求模拟地跟电压信号回路地隔离。如何做?目前我们十路模拟信号是采用运放电压跟随设计的,地都是一个地,模拟地。
ps:  DSP数字电压跟模拟电压是独立分开供电的。

网友:
模擬隔離器Analog Isolator)這種哀西IC),也有光耦放大器Optical Amplifier)這種哀西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模擬隔離器(Analog Isolator)這種哀西(IC),也有光耦放大器(Optical Amplifier)這種哀西(IC)。
...

最初我们考虑的时候也考虑过,但是隔离运放供电太复杂。不太适合。狗大神。我看别人提供说数字地跟模拟地分不分开关系不大,只要把信号回路控制好就行。求指导。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40900586/QQ/WinTemp/RichOle/4%60PPD5JN2M2T%25PERDS4R%6025.png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系統當機中……>_<|||

网友:
模擬地Analog GND)和數字地Digital GND)的隔離方法有很多種方式,若目的只是要分開二者,不一定要用隔離器Isolator)。

隔離器Isolator)主要是安全考量,避免高壓竄入不該去的區域,所以它的隔離電壓通常是數百 V 到 數 KV

附件是 Analog Device 模擬地Analog GND)和數字地Digital GND)隔離方式的技術文檔,請享用!

Analog  Device - Grounding Data Converters and Solving the Mystery of "AGND" and "DGND"

网友:
這篇講述隔離器Isolator)的規格及功用,其實也是不錯的文檔。

EDN - Understanding isolator standards and certification to meet safety requirem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擬地(Analog GND)和數字地(Digital GND)的隔離方法有很多種方式,若目的只是要分開二者,不一定要用 ...

这篇文档昨天技术群有人推荐给我了。哈哈。谢谢

网友B:
    模拟信号和模拟电源应该同一个地吧  为什么要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信号和模拟电源应该同一个地吧  为什么要分开

    输入的信号既不是以数字信号的参考地也不是模拟地做参考。

楼主(2018-04-09):
    问题解决了。发现目前所有的线性光耦论文设计都是前端加运放跟后端加运放模式。而且都是互相抄,抄的特别乱,很多论文电路根本有问题无法调试通。原因是电路让线性光耦工作在饱和区了。我为了避免前级运放供电问题,将电路设计为前端省了运放,自己设计电路,用电阻分压采集电压输入,反馈在并电阻进行负反馈输入,后端也是省了运放,采用电阻分压方式采集电压。但是前级串联电阻功耗一定要计算清楚理论最大值。后端为了保证电流变化,56端子之间并几十K电阻,5端子再接电阻到地,6端子接电阻到VCC,VCC是5.5过个二极管接过来,基本4.8V左右。前级串电阻后串二极管做保护。防止电流为问题引起电流反向导致输入端电压信号波动造成重大事故。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发现目前所有的线性光耦论文设计都是前端加运放跟后端加运放模式。而且都是互相抄,抄的特别乱 ...

0-50V线性度还是可以的,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