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中第5章VIA仿真问题

楼主(2018-03-01):
版主好; 有2个问题想问下:
1:书中第5章 (97页)图5-7和图5-8中的S11 和S21的结果,5-8中 Stub=5mil 时候插损的结果是比较好,而在5-7中Stub=5mil 的回损确是差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标识的时候搞错了啊。

2:书中第5章 (108页)中的第(7)条:在“DIff pair”处“sig1”选择2,“sig2”选择1,这个选择2和选择1具体是怎么理解的啊

网友:
我看到有同学提出来是标反了的

网友A:
我安装了HFSS15  然后下载了一个群的3DVIAwizard 3.1  结果提示无法安装,大家是怎么安装3DVIAwizard 3.1的,你们用HFSS什么版本 ,你们的3DVIAwizard 是3.1版本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了HFSS15  然后下载了一个群的3DVIAwizard 3.1  结果提示无法安装,大家是怎么安装3DVIAwizard 3.1的 ...

免安装,直接解压就能用

网友:
1、5-7标反了    2、1和2配对差分

网友(2020-10-09):
    我也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