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原点-2018更新

楼主(2018-03-01):
    功能:
          单个线段,端点,中点
          单个焊盘、过孔、多边形的中心
          X或Y方向多个线段,焊盘,过孔,正多边形取中点
          可选项 Symbol 原点

    更新:
          1、兼容系统菜单选择任意点设置原点
          2、增加取消或退出操作
          3、添加选项原点设置在左下脚
          4、开启原点,板框,尺寸标注的显示

网友A:
    我剛剛下載後 可以執行 但為何在options
    沒有選項

    options

    optio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剛剛下載後 可以執行 但為何在options
    沒有選項

    感謝大大分享 好用的skill

    小弟剛剛發現問題在哪裡了

网友(2018-04-12):
    使用受限,是什么情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