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对比一个升压DCDC的PCB布局

楼主(2018-03-01):
大家好,如题,一个12V48VDCDC升压电路,芯片的型号是XL6019,以下三种PCB布局,哪种更好?不好的地方原因是什么?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下面是原理图:

PCB的布局我在后面给出截图。

网友A:
电输的输入输出走线不合适这么走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输的输入输出走线不合适这么走法

您能详细说一下么?感谢

网友A:
推荐这样走法,电源线的走线经过电容,不要避开,除非你的产品对这方面要求一般不太苛刻

电池充电管理及器件选型大全资料1.pdf (184.56 KB, 下载次数: 4)
,有机会相互技术交流!QQ920708273

网友:
不建议地线直径铺铜,按照信号回路来布线。地线回路最短,R1,R4反馈线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这样走法,电源线的走线经过电容,不要避开,除非你的产品对这方面要求一般不太苛刻

受益匪浅,感谢

网友B:
    DCDC电源 把握一个原则:输入输出的回路尽可能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电源 把握一个原则:输入输出的回路尽可能的小

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个输入输出回路的具体含义,老兄能否以上面的布局为例,简单说明一下?

网友:
    DCDC电源的原则是:输入输出回路尽量先,GND尽量短且粗。对于你的设计,建议一下, 供参考
1.输入12V的端子距离C1越好,且尽量走直线
    2.C4和C5的滤波电容,应该放在一起
3.C1.C2.C3紧挨着一起,这样很好
    4.L1的右边网络直接从3号pin进入IC比较好,这样的话,输入输出的整个回路都小
    以上,供参考

网友:
    都不怎么好,环路不够紧凑,emi会比较差,输入电容应该靠近输入管脚,先大后小,输出同理,且输入输出共地,绝大部分的datasheet都会这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