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的过程中电感两pin脚之间的地铜皮到底要不要挖掉?

楼主(2018-03-01):
    在pcb layout的过程中,电解电容面积范围内的地铜皮和电感两pin脚之间的地铜皮到底要不要挖掉?挖与不挖之间的影响又是什么?

 先在此谢过!

网友A:
    电感下面禁铜有没有意义???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cd5c49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下面禁铜有没有意义???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700&highlight=%B5 ...

谢谢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电解电容有没有禁铜的说法?目前有看到过有这样的做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如下图:电解电容的正下方地铜皮是挖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电解电容有没有禁铜的说法?目前有看到过有这样的做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

    Rubycon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 Application Note
Do not lay copper lines or circuit patterns under capacitors. Electrolyte is electrically conductive. In case of deposition of electrolyte on the surface of PCB, corrosion of circuit pattern, or tracking or short circuit between patterns may occur to generate smoke or fire at wor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bycon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 Application Note
Do not lay copper lines or circuit patte ...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bycon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 Application Note
Do not lay copper lines or circuit patte ...

我还有一个问题:电解电容有贴片跟插件。是只针对插件的呢?还是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电解电容有贴片跟插件。是只针对插件的呢?还是都一样?

    • 鋁箔電容電解液具導電性及腐蝕性,不會因插件或貼片有所差別。
    • 底下銅皮要不要掏空,就看你覺得漏液時,有沒有可能流到下面去。
    • 僅為部分電容廠商之建議,有很多人都回覆沒做掏空。(我自己也沒這樣做!>_<!!!)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鋁箔電容電解液具導電性及腐蝕性,不會因插件或貼面有所差別。
  • 底下銅皮要不要掏空,就看你覺得 ...
  •
    明白。谢谢!

网友(2018-04-08):
    感谢感谢,好狗粮

网友(2018-05-19):
    在贴片封装的电感下面敷铜并打邮票孔,有助于散热。

网友(2019-06-27):
    电感挖,电空不挖1 E& L7 s; X$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