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散热

楼主(2018-03-01):
之前外包画的多层板子散热太好,接插件焊接都不太好焊,有没有办法可以让CPU区域散热好,其他的区域导热差一些?求指教

网友A:
    连接的层太多了。。改成花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的层太多了。。改成花焊盘

    已经是十字花焊盘了;减少过孔是不是会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

内电层有4个GND层,都是全覆铜的;板子上有很多连接各gnd的过孔,规则摆放(红框内)

网友:
    层数太多,又有几个全铜皮的层,没办法。

网友A:
    挖掉,保留三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掉,保留三层就行了。。。。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减少几层连接即可

网友:
    其实不管做什么处理,最后都是想办法减少焊点与平面的连接。。

网友:
    用地将热量导入到地层

网友:
    插接件在内层的地孔可以有选择地跟平面断开,只在表层连接

网友:
    插接件的可以少连接几个层,用花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