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之间的转换SKILL

楼主(2018-03-01):
哪位大神发下转网表的skill啊,急求啊,包括源码,尽量详细点的

网友A:
啥转转?  你是啥原理图,啥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转转?  你是啥原理图,啥pcb?

用AD画的原理图,输出的网表导入到ALLEGRO中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AD画的原理图,输出的网表导入到ALLEGRO中打开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369e0435

看2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036&extra=page%3D1&page=1&&_dsign=369e0435
...

网上有很多类似的ex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很多类似的exe

这种很多,但是不太方便。 因为原理图经常会有小修改,每次修改后都要重新生成网表,然后还要再次转换,每次生成网表都要转换一次,麻烦。  我说的那个方法,一劳永逸,不需要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多,但是不太方便。 因为原理图经常会有小修改,每次修改后都要重新生成网表,然后还要再次转换, ...

请指教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036&extra=page%3D1&page=1&&_dsign=369e0435

2楼

网友(2020-08-04):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很多类似的exe

TO ME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