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充 充电的线圈

楼主(2018-03-02):
    此线圈是无线充电的发射端线圈  为什么一定要有下面的磁芯部分     磁芯起什么作用

楼主:
    忘了加图片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不吠吧?連這個也問!T_T

网友:
    嗯插屁NXP)技術文檔
    The ferrite sheet provides the one side magnetic shield and forms the magnetic field. The ferrite properties (material and thickness) have influence to the maximal power transfer for the certain temperature rise.

楼主:
引用 楼主:
忘了加图片了

    我的意思是 不用下面的铁氧体影响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不用下面的铁氧体影响大不大

    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不用下面的铁氧体影响大不大

    有圖有真相!

楼主(2021-07-22):
引用 网友A:
    有圖有真相!

导磁,挡磁,还有散热但是挡磁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