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板中outline与器件/走线/过孔过近报错,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8-03-02):
板中中间需要割10mm长宽1mm的,方法:用板边outline画这样的一条线,怎样能与此outline的线接触报错呀,这个板四周做了route keep in/package keepin
目前报错方法1:画package keepout/ route keepout/ via keepout,DRC检查打开

网友:
贴图要形象些,没图不好理解有时候你说的!

网友:
    是的,没图没真相。。。

网友:
    添加route keepout啊

网友:
    用keepout即可

网友:
    不是已经解决了么。。还要咋?要自行车么。。。

网友:
    自己都说了画 keepout

网友:
    要啥自行车,画个禁布就行了

网友:
    自问自答,其乐无穷

网友:
    我觉得你现在处理的方式是对的。

网友:
    一般都是这种做法、

网友A:
    是啊,用keepout,route keepout all ,package keepout all,就可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用keepout,route keepout all ,package keepout all,就可以咯

    keepout  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