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GPRS模块到弹簧天线PCB走线问题

楼主(2018-03-02):
环境:GPRS模块+弹簧天线
请问模块到弹簧天线那一段走线,那种方式比较好?能不能用图一那样方式呢?

网友A:
    一般天线需要做阻抗匹配吧。图一不行。图二要根据阻抗来调整离旁边铺铜的间距

网友:
    要做阻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天线需要做阻抗匹配吧。图一不行。图二要根据阻抗来调整离旁边铺铜的间距

    谢谢啦,明白了,用阻抗用软件计算过了

网友:
    第二个图可以做天线阻抗匹配50R 第一个只有输出口做一点阻抗。个人认为顶层和底层铜皮保持一致

网友:
    感谢大家,我学习了

网友(2020-05-13):
引用 网友A:
一般天线需要做阻抗匹配吧。图一不行。图二要根据阻抗来调整离旁边铺铜的间距

    专注于为产业物联网提供接入通信产品和相关服务,产品涵盖2G/3G/4G/NB-IoT/eMTC等无线通信模块及整机、管道云、接入云,广泛应用于智慧能源、车联网、工业物联网、商业零售、智慧城市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