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弧线

楼主(2018-03-02):
在PCB中走弧线与走直线相比有什么好处,什么坏处,什么时候更适合用弧线?制作工艺上与直线相比怎么样?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ca323abe

网友:
當高速線需要轉彎的時候,如果你能直線走到底,當然是最好囉!

网友:
个人感觉差分走线中要拐弯的地方用弧线比较合适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開心就好!^_^

网友:
这个还得看工艺吧,弧形做不好就都是毛刺,可能带来的影响比45度的更大都有可能

网友:
主要看是多大频率  要求高 走弧线 对信号完整性有好处

网友:
画出来仿真一下,然后比较一下那个画法好。

网友:
我觉得要从仿真的角度来考虑吧,不同频率的对走线方式要求不一样,比如电源板肯定不会要求走弧线,但是RF就要求了。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大家的回复

网友:
好看~~实际测试发现~~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