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说明一下差分对的这两种情况的好坏,谢谢

楼主(2018-03-02):
     在设计中碰到这样的疑问: 一个板子中的差分对可以走两种形式,
                         一种是差分对打孔换层走线,这样的话差分对的长度就大大减小;
                         一种是不用换成层走线,但是需要绕很长一段走。

     到底哪种方式走会比较好一点?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好点

讲下理由

网友:
    各有优缺点吧,提几个关键词,干扰源,叠层,参考层,频率,背钻。
    具体就不展开了

网友:
    绕很长是多长,贴个图出来别人好分析,这个看图比较好说!

网友:
    差分线还是不要离的太开,会影响阻抗控制

网友:
    如果要绕很长的话就打孔吧

网友:
    差得不太多就不换层,差得太多就打孔换层

网友:
    看速率决定

网友:
    线太长可能会需要做弯折甚至蛇线,容易引入更多的与邻线的寄生效应,还不如打via减少线长,但via数通常也有限定数量,因via本身也有寄生电容,所以真要打via,孔径愈小愈好,也可以导入back drilling。

网友:
长一点,到度是多少,有图有真像。

网友:
    这个要看长度到底长多少,有些易干饶信号走表底层也不一定就好。

网友(2018-05-07):
    1.看其他妨碍走线信号是否可换层
2.看长度是否太绕
3.若太绕 看在速率不高的情况下 建议打孔
    4.如果你信号速率很高 就重新布线吧 之前为什么没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