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转DC开关电源资料或书籍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8-03-02):
各位大神,最近要用到220V AC转12V DC,这方面不熟,包括注意参数及变压器的选型都不清楚,有推荐的资料或书籍吗~~~~~~~~

网友A:
這份文檔看合用否?

Fairchild Application Note AN-8033 - Design Guideline for Primary Side Regulated (PSR) Flyback Converter Using FAN103 and FSEZ13X7

网友:
看看能不能帮到您

TP1002 12V1.5A 应用方案.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份文檔看合用否?

Fairchild Application Note AN-8033 - Design Guideline for Primary Side Regulat ...

谢谢狗版主,还没看完。先问下资料上恒流模式电压会变化吗?因为现在要用到的是输出恒压。负载功率不大6W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狗版主,还没看完。先问下资料上恒流模式电压会变化吗?因为现在要用到的是输出恒压。负载功率不大6W ...

恆流模式輸出電平會變化,好孩子Fairchild)還有一篇講恆流的文檔,照明設備應用。

因為你講 12V DC 輸出,所以我給你這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恆流模式輸出電平會變化,好孩子(Fairchild)還有一篇講恆流的文檔,照明設備應用。

因為你講 12V DC ...

狗版主,你提供的资料我怎么看是恒流模式CC的啊,还是我理解错鸟,又恒压模式的参考资料吗~~~~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該不會是我貼錯了?>_<|||

楼主:
引用 楼主:
狗版主,你提供的资料我怎么看是恒流模式CC的啊,还是我理解错鸟,又恒压模式的参考资料吗~~~~

这应该是恒流模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是恒流模式吧~~~

夭壽喔~真的貼錯了!

Flyback Converter Transformer Design

网友A:
Fairchild Application Note AN4137 - Design Guidelines for Off-line Flyback Converters Using F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irchild Application Note AN4137 - Design Guidelines for Off-line Flyback Converters Using FPS

...

谢谢狗版主